请问:25W的白炽灯泡的电阻的多少?

楼主(2013-09-22):
请问:25W的白炽灯泡的电阻的多少?

网友A:
量不出,冷态(非工作时)与热态(工作时)有区别。

网友B:
白炽灯,不同的瓦数,对应的电阻值不一样。
15W,3227Ω;
25W,1936Ω;
40W,1210Ω;
60W,806Ω;

网友B:
电流I=25/220=0.1136(A)
电阻R=220/0.1136=1936(欧)

网友B:
100W的灯泡电阻常温下阻值约为484欧

网友B:
200W的灯泡电阻常温下阻值约为242欧

网友C:
  看你需要什么时候的阻值,冷热都是有差别的,直接万用表测量吧 !

网友D:
用表测量吗!冷态用电阻档测量直流电阻;额定状态测电流、电压,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