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面试题 看看有几个能做得出来

楼主(2013-09-22):
一个维修电工的面试题看看有几个能做得出来。
应聘电气维修工的面试问题
本人跳槽到一个企业面试的问答,发到网上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大概意思对就可以了)
1.  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都能旋转。
2.  说出一台新的电机使用前需要做哪些措施(电气和机械方面)。
3.  你能讲出几种电缆规格(列如在;0.5mm平方,1.0mm平方,1.5mm平方———)
4.  变频器带电机运转时,用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出线端子频率,为什么有时会测量出有几千HZ频率。
5.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有什么作用。
6. 一台电机需要频繁启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电感式还是电容式)。
7. 一台电机带齿轮箱运转,齿轮箱是10:1,当齿轮箱坏了,是否可以去掉齿轮箱换成变频器来达到10:1的转速,并说明原因。
8. 说出PLC的程序执行过程。
9. 画一个双联开关控制一盏灯的电路图。
10. 讲一个你以前在电气维修中,碰到一个难题,后来又完美解决的事例(也就是自我吹一下牛,呵呵)
[不知各位朋友觉得问题怎么样,也来答一下,算是自己给自己面试一下。

好久没来也说下,这种题不是很难,但要回答到问者满意可能有一点难,因我不是很会吹.

1.交流电机是交流电产生的交变磁场与转了做异步转动,直流电机是靠主磁极与换向器产生的磁场来做运动的.直流电机的特点是转矩大.
2.新电机使用前要做绝缘检查,机械方面检查外壳有无碰裂,轴承是否要加油.新电机看是什么电机,功率、转数、甚至扭力,接220V电源还是380V电源,看星型还是三角形接法,一般4.5KW以上的多选用三角形新电机要测三相之间的绝缘、各相对壳的绝缘。机械上转子转动要灵活、轴承无异响,端盖螺钉要扭紧,端盖、机座、地脚无开裂
3.工厂里一般用的电缆是180平方以下的,有多少种自己查.0.5 1.0 1.5
4.万用表是不可能测出变频器的电压和频率的,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是不是专用的没用过,因为变频器的调频方式V/F不一样,而万用表是按一定频率来计算,一般的万用表无法反映出来正常的读数.万用表绝对可以测量电压,变频器的频率与电压成正比
5.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用来消耗电机产生的再生电压而不冲击坏变频器的IGBT模块.变频器只有在电机频繁启动或掉重物时才装制动电阻,

6.选用电容式的变频器.
7.不可以换,因为变比一样,输出功率不一样,问题还有很多.
8.三个过程,就扫描外部输入,中间计算,外部输出,(检单的说)PLC来来去去无非都那些控制,通讯、模拟量、伺服、步进、变频。最近在做伺服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非标设备,经过上千次的反复研究,终于成功了。

9.双联开关我在小学时就自己想出来了,后来才在初中的书中看到这个图.

网友A:
说实话,有的问题只知道大概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B:
如果我去面试,我绝对交白卷了,呵呵

网友C:
第四题测试过,用福禄克115C数字表测试变频器输出频率时,当频率低于3HZ时数字表显示错误,超过3HZ频率显示非常正确。

网友D:
楼主,面试结果如何?

网友E:
呵呵,试下啊:第一题:电源不同,结构不同,电磁产生方式不同。相同点,都是根据带电导体在磁场中的磁力作用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