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关量输出单元的选取原则与方法

楼主(2013-09-22):
开关量输出单元的任务是将PLC内部低电平的控制信号转换为外部所需电平的输出信号,驱动外部负载。此类单元有三种类型,即继电器输出、双向可控硅(晶闸管)输出和晶体管输出。选取输出单元应主要考虑以下三点。
    (1)输出方式
    继电器输出价格便宜、使用电压范围广、导通压降小、承受瞬间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较强,且有隔离作用。但继电器有触点、寿命较短,且响应速度较慢,适用于动作不频繁的交/直流负载。当驱动电感性负载时,最大开闭频率不得超过1 Hz。
    晶闸管输出(交流)和晶体管输出(直流)都属于无触点开关输出,适用于通断频繁的感性负载。感性负载在断开瞬间会产生较高的反压,必须采取抑制措施。
    (2)输出电流
    单元的输出电流必须大于负载电流的额定值,如果负载电流较大,输出单元不能驱动,则应增加中间放大环节。对于电容性负载、热敏电阻负载,考虑到接通时有冲击电流,故要留有足够的余量。
    (3)允许同时接通的输出点数
    开关量输出点数取决于接触器、电磁铁、电磁阀、电动阀及小型电动执行器的数量。在选用输出单元时,不但要看一个输出点的驱动能力,还要看整个输出单元的满负荷能力,即输出单元同时接通点数的总电流值不得超过该单元规定的最大允许电流。

网友A:
现在基本选类型就可以了

大部分选择R型输出即可

需要脉速脉冲的,直接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