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台达的伺服电机在低速旋转式的扭矩大小?

楼主(2013-09-23):
大家好,请问200瓦的台达伺服电机在低转速的情况下旋转,每分钟60转以内,请问电机的扭矩大概是多少,电机的温度会不会很高,电机能否保持这样的低速长时间运行?

网友A:
每分钟60转的速度不算低了阿。以前用安川松下都是在一分钟10转甚至几转的时候还很正常呢。扭矩输出应该没变化,伺服不是恒功率输出。不过载不至于发热吧。

网友B:
当然没问题了,不但没问题,低转速而且还很稳定,我做过每分钟1转的速度,也是200w。

网友C:
伺服低转速没问题的,本来伺服设计时都有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问题了,不但没问题,低转速而且还很稳定,我做过每...

 请问在这么低的转速下长时间运行,扭矩大概多少呢?我的负载大约10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当然没问题...

可以吧P0-02改11,监测平均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