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你的定力如何?

楼主(2013-09-23):
看看你的定力如何?这是在网上转来的,在《99条超有用的电工口诀》上面看到的,各位看看哪里有纰漏。说是99条,其实不是的。在56条和85条之间是没有的。

网友A:
66---95没有吧?楼主

楼主:
楼上的,这个已经说过了,不算的,看看还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网友B:
楼主这像素太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像素太愁人了!!!

 手机晚上拍摄,给大家带来了障碍,受苦了各位!

楼主:
阻值小时看表笔,红阳黑阴定电极。

这是判断二极管阴极阳极的,这句话对吗?

网友C:
二极管的阴极阳极是从电子真空管延伸来说的,一般晶体二极管的两级称作正负极,当正向导通时,接正电源一侧为正极及所谓阳极,所以,以上口诀是错误的。

还有,万用表测量时,如果用的是数字表,上面说的是对的,如果是指针表,则也是错误的。楼主其实是想考这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阴极阳极是从电子真空管延伸来说的,一般晶体二极...

 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