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监控显示有延迟

楼主(2013-09-23):
我上位机监控软件是力控组态,本身设计的是监控各个电机的运行情况,并且在控制柜的柜体上有指示灯显示启停,现在运行时会发现柜体上的指示灯先亮,然后对应的监控画面中的电机才会显示运行的状态,不是同步的,总会延迟将近一秒时间,想请教大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通信是PC/PPI电缆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通讯传输的速度比 显示工作的指示灯接线不一样的,当然有先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通讯传输的速度比 显示工作的指示灯...

  您做过的项目也是这样吗 ?    那这样项目能通过吗?有没有能取消这种延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