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7-200CPU输出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3-09-23):
     想问问关于plc输出的问题,看的资料上提到输出有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我想问的是plc模块本身就具备这两种输出能力是吗?另外我们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去选择呢?比如我想用继电器输出,那怎样就能设置成继电器输出呢?  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是硬件问题,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B:
  继电器与晶体管输出是 PLC 的输出硬件配置,不是设置的, 这个一同是看你输出响应快慢来选型,继电器价格实惠,但输出响应速度会慢一点,但输出发线你可单独配置电压类型,而晶体管就相反,且输出电压只能是 DC24V

网友C:
选型的时候选的,不是设置里面的!

网友D:
  这是看你现场对输出的影响速度快慢还有你的本钱还有输出电源来考虑,不是设置!

楼主:
 哦  谢谢各位  就是在购买plc之前选型时就要提出来呗

网友E:
你好

   采购之前的选型时候就很重要,每种输出,型号是不一样的;

   建议使用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

   楼主的学习精神不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采购之前的选型时候就很重要,每种输出,型号...

谢谢   还是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啊

网友F:
你看一下选型手册,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型号是不一样的。继电器输出的驱动电流会大一些,主要看你所带负载类型及对电源电压的要求等来进行选择,我一般选择继电器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