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回归与编码器Z相信号

楼主(2013-09-23):
用三菱plc在做伺服控制,要求每次启动时要回归原点。
现只用一个接近开关X1作为原点,高速回归时经过接近开关后停下,然后反转爬行直至开关由ON-OFF。
但这种方式不是十分精确,网上有说用偏码器Z相信号+原点开关的方法,减速爬行直至Z相信号到来。但为什么每次从原点开关至停下位置都是不变的?而不是从原点开关前或者后开始算起到停下是一圈距离?

网友A:
说的那么拗口, 要用Z相 信号+ 外部限位开关信号,作为回零点 条件,

首先要 机械安装的时候就把 Z 相信号的 零点位置 对准了。 然后你把 限位开关安装到零点位置,当检测到 限位开关从OFF->ON 跳变时, 私服电机减速,停止,然后反相运行,减速慢行,直到检测到 限位开关再一次 从OFF->ON 跳变时,判断编码器Z 相信号 是否到来,一旦检测到Z 相信号,立即停机,这种方式是比较准的。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说些什么。只是知道楼主说的是找参考点的事情。

我正在使用的找参考点的方法是:

慢速找到一个近点行程开关。行程开关在on的过程包含了一个Z相的脉冲。这个条件只能由安装保证。行程开关的on过程开放允许一个输入中断。当Z脉冲发生的时候,连接一个输入中断。中断里面把当前机械位置数值传送到高速计数器,那么这个参考位置就是Z脉冲确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那么拗口, 要用Z相 信号+ 外部限位开关信号,作...

我明白了,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在回归时,从限位开关OFF->ON时开始判断Z相信号到来然后立即停机,不必反转再检测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说些什么。只是知道楼主说的是找参考点的事...

其实是我之前没有理解好Z相信号的原理,以为每次信号到来停机的机械位置会随机变化

网友B:
Z脉冲固定在编码器的一个物理位置上出现,永远不变的。

omron编码器轴上切口对准法兰缺口附近时,出现Z脉冲。

网友B:
最好别指望立即停机,物理运动上没有立即概念的。如果是这样想,已经错了。永远长不大。永远都被十几个脉冲几十个脉冲困扰着。然后就说:“plc不行,伺服(变频器)不行,反应太慢了,让他立即停都总要冲过十几个脉冲。换大型机吧”(然而换了大型机之后情况是好了,这下冲过了几个脉冲,有时候6个,有时候5个,有时候8个。……然后含恨而终)

Z发生的时候先记录当前位置,然后想办法回去这个位置才是正道。

网友C:
后一种方式比前一种方式优越在于:减少了反转可能造成的机械传动的较大的偶然误差。

确定停止位置以后,控制是根据内部计数控制停机的,自然每次停机都是在设定位置;在此原点开关位置并不是停机位置,只是开始减速的位置,自然也不用再转一周找此点停止。

网友D(2013-12-04):
你用的什么系列的PLC,可能没有这种抓Z相的功能

网友E:
原点开关的精度不是很高, 而Z信号的精度是电机编码器的最高精度,

所以先找到原点开关,再去找Z信号实现 高精度的回零。

网友F(2015-07-10):
新手请教前辈一个问题:

Z相信号是电机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假如当前电机停在一圈内的任意一个位置,那么Z相信号到来的时间就是不一定的,是这样吗?还是说Z相信号是以目前位置为起点,转一圈后就给出信号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手请教前辈一个问题:Z相信号是电机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

Z相脉冲是在固定位置发出的,所以停的位置不同,Z相脉冲到来的时机当然不同。

另外,用Z相脉冲找原点,并非是在Z相脉冲出现时将机器立即停下来并且以此为参考点,而是在Z相脉冲到来时将计数器清零,所以机器停下来的时候尽管会冲过头,但不会影响零位的精度,因为在零位脉冲到来时计数器清零开始重新计数,过冲的距离是已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新手请教前辈一个问题:Z相信号是电机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

Z相信号是伺服电机固定的,其实在电机制作时已经固定好了在某个位置,只是你安装的时候尽量注意一下,自己手工机械位置作调整,,,

针对这个Z相回零的说法,我个人觉得,要得到高精度的零点,用“原点接近信号+Z相信号+伺服定位完成信号”组合回零点方式的精度应该是比上面的那些方法都会偏高的,欢迎拍砖!

网友I:
Z相信号是伺服电机固定的,其实在电机制作时已经固定好了在某个位置,只是你安装的时候尽量注意一下,自己手工机械位置作调整,,,

针对这个Z相回零的说法,我个人觉得,要得到高精度的零点,用“原点接近信号+Z相信号+伺服定位完成信号”组合回零点方式的精度应该是比上面的那些方法都会偏高的,欢迎拍砖!

网友J(2016-07-24):
Z相负与Z相的区别事什么

网友J:
Z相负与Z相的区别是什么,这俩个信号能颠倒吗

网友A(2016-08-25):
引用 网友J:
Z相负与Z相的区别是什么,这俩个信号能颠倒吗

Z相+,Z相- 是双极性信号, 你可以参考双极性双极性信号电路。

既然有双极性 那就有单极性, 一般传感器只有 A,B,Z 相时指的是单极性,HTL 电路,

脉冲型,而双极性是指有 A+,A-,B+,B-,Z+,Z- 信号,TTL 信号,差分信号,抗干扰性强。

网友K(2019-02-05):
学习中!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