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电流时只需要给AQW0一个数字量就可以吗?

楼主(2013-09-23):
    角度阀门开启需要4-20MA电流,使用EM235模块,我给AQW016000时,提供的电流是10mA吗?并且这个电流会一直保持输出直到我改变AQW0里面的值吗?

网友A:
如你选用0~20ma输出,给AQW016000时,提供的电流是10mA,容许误差:±0.1ma(满量程20ma的千分之五),只要数字量16000不变输出10ma电流不变。

网友B:
应该输出16mA电流才对吧!

网友C:
10ma,看一下模数转换规则

网友D:
深圳市诚裕盛电子
诚裕盛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IC代理经销品牌:TI / IR / ST / MAXIM / STM/ XILINX / INFINEON / 仙童 ;
IGBT模块代理:西门子、英飞凌、仙童、富士、科威、赛米控 、EPCOS;
支持样品单、BOM单、可开增值税票;欢迎前来询价

加我QQ2711209776 对以上你说的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网友E(2013-12-11):
多通道模拟量/开关量/数字量/串口信号光纤中继器

YOM系列

概述:

YOM系列产品是易控达科技专门为模拟量/开关量/数字量/串口信号远距离传输而设计的工业级光纤通讯中继产品。该设备成对使用,在输入设备端将模拟量/数字量/串口信号的电缆通讯转换为光纤通讯,在输出设备端接收光信号,再将其转换回模拟量/数字量/串口信号。实现了工业信号的远距离传输,同时通过光电隔离,完全隔离了工业信号的电气干扰。

该系列产品采用易控达独创技术,可同时支持1~4通道模拟量信号(电流/电压)、1~4通道开关量/数字量信号、以及1路RS232/RS485信号的光纤中继。该设备采用双电源供电,高性能ARM芯片处理器,10位AD转换芯片,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大大提高了控制信号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也解决了电缆传输距离受限的问题。

特点:

Ø        该设备配对使用,本端信号输入,对端信号输出;

Ø        支持0~20mA,1~4路电流量;或支持0~10V/0~5V,1~4路电压量;4路模拟量输入输出可任意组合;

Ø        支持1~4路开关量(干触点无源输入);或支持1~4路数字量(TTL有源输入);4路信号可任意组合;

Ø        支持1路RS232/RS485信号光纤中继;

Ø        多模光纤/单模光纤可选,多模可传输2KM,单模可传输20KM,ST/SC/FC接口可选;

Ø        具有信号故障保护功能;6个LED状态指示灯,全方位显示电接口和光纤运行状态

Ø        双电源冗余,DC24V电源供电,DC1500V电源隔离,具有反接保护功能

Ø        电接口提供每线1500W的防雷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Ø        超强防磁场、防辐射及抗干扰功能

Ø        铝制加强机壳,IP30防护等级, 35mm工业卡轨安装方式

使用方法:

本设备配对使用,可以单向(单纤)传输,此时设备分为信号发送端和信号接收端;也可以双向(双纤)传输,此时设备可以任意使用,设备不用区分发送端和接收端。

多路模拟量/数字量混合传输时:

技术参数

模拟量接口:

电流量:

Ø        支持1~4路电流量

Ø        输入输出范围    0~20mA

Ø        分辨率          10位

Ø        采样速率        400次/秒

Ø        时间延迟        <10ms

Ø        最大负载能力    600Ω

Ø        输入电阻        125Ω

Ø        精度            0.4%(常温)

电压量

Ø        支持1~4路电压量

Ø        输入输出范围    0~10V(包含了0~5V)

Ø        分辨率          10位

Ø        采样速率        400次/秒

Ø        时间延迟        <10ms

Ø        最大负载能力    600Ω

Ø        输入阻抗        100KΩ

Ø        精度            0.4%(常温)

开关量/数字量接口:

开关量:

Ø        支持1~4路开关量输入

Ø        输入方式        干触点输入(短路或开路),为无源输入,普通开关,无极性

Ø        输出方式        继电器输出、TTL5V输出、TTL24V输出三种方式可选

Ø        继电器输出形态FORM C(SPDT):

继电器吸合时间   5ms

继电器释放时间   2ms

总计开关时间     7ms

继电器触点容量   1A/24VDC 、 0.5A/120VAC

最大工作开关频率:1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Ø        TTL5V/TTL24V输出形态

最大工作频率:5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数字量:

Ø        支持1~4路数字量输入

Ø        输入方式          TTL输入,为有源输入

Ø        输入电平          0~1V为逻辑“0”,5~30V为逻辑“1”

Ø        输出方式:        继电器输出、TTL5V输出、TTL24V输出三种方式可选

Ø        继电器输出形态FORM C(SPDT):

继电器吸合时间     5ms

继电器释放时间     2ms

总计开关时间       7ms

继电器触点容量     1A/24VDC 、 0.5A/120VAC

最大工作开关频率:1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Ø        TTL5V/TTL24V输出形态

最大工作频率:     500HZ

传输延时时间:     <5ms

RS232/485接口:

Ø        RS232/RS485速率: 0-115.2Kbps,可选固定速率

Ø        DB9连接器,接线符合RS232接口标准定义

光纤接口:

Ø        光纤数量:     单光纤(单向)、双光纤(双向)可选

Ø        光口类型:     多模、单模可选

Ø        光口连接器:   ST、SC、FC可选,标配ST

Ø        光纤波长:     多模1310 nm,单模1310 nm

Ø        传输光纤:   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Ø        传输距离:    多模0—2Km、单模0—20Km、更远距离可选

Ø        光线路误码率: <10-9

电源及保护:

Ø        工作电压:双电源冗余输入,工业标准24V(+/-5%)电源供电

Ø        工作电流:典型值150mA@24V

Ø        电压保护:提供L1+/M/L2+ 反接保护

Ø        电流保护:1 A (信号短接保护)

Ø        继电器告警输出:电口故障和光纤链路故障故障告警输出,触点容量:DC30V/1A、AC120V@1

机械特性:

Ø        外形尺寸:   146mm×136mm×52mm

Ø        外壳:        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Ø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Ø        净重:        850g

工作环境:

Ø        工作温度:    -10~75℃(-40~+85℃宽温可选)

Ø        操作湿度:     5  ~95% RH

Ø        存放温度:     -40 ~ 85 °C (-40 ~ 185 °F)

安规测试:

EMI:EN550221998, Class A
EMS:

EN61000-4-2(ESD), Criteria B, Level 4

EN61000-4-3(RS), Criteria A, Level 2

EN61000-4-4(EFT), Criteria B, Level 4

EN61000-4-5(Surge), Criteria B, Level 2

EN61000-4-6(CS), Criteria B, Level 2

En61000-4-8(PFMF), Criteria A, Level 3

Freefall:IEC60068-2-32

应用范围:

电力、交通、能源、监控及工业控制等领域。

规格型号

产品编号   描述

YOA   0~2OmA电流量工业光纤中继器,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V   0~10V电压量工业级光纤中继器,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S   开关量工业级光纤中继器,干触点输入,SPDT Form C继电器输出,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D   数字量工业级光纤中继器,有源输入,三极管输出,1~4路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YOM   模拟量/开关量/数字量/串口混合工业级光纤中继器,1~4路模拟量可选,1~4路开关量可选,1~4路数字量可选,1路RS232/RS485串口可选,单双纤可选(单双向),单多模可选(多模0~2KM、单模0~20KM),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

网友F:
如果是AQW电流输出,那么范围对应是0-32000

至于上面有说不对的,那是应为有的传感器有6400的偏移量,输出范围是4-20MA,

但是模拟量模块可不会管你是多少偏移,它只关心信号类型,0就是0MA,32000就是20MA。

网友G:
LS说得对!

这就是为什么0~20mA和4~20mA,拨码开关设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