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按下是什么后果

楼主(2013-09-23):
  昨天在一块试验板上做测试,按下了漏电保护开关!

   这个开关没发 N 线,能跳不?

网友A:
为啥不接N线呢?

三相四线漏保的脱扣器吸力包是220v的,也就是说要用到零线,所以没有接上级零线的话漏电不跳;而三相三线漏保的脱扣器吸力包是380v的。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3相3线漏电开关,按下就跳了!

如果是3相4线漏电开关的话那个孔不会堵起来而是一个螺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3相3线漏电开关,按下就跳了!如果是3相4...

有理。

楼主:
   可是事实却是我按下按钮后,漏电开关不跳, 为什么呀 ?

网友D:
找找说明书啊!!!!!!!!!!!!

网友E:
应该跳 啊?

网友F:
隔一段时间就要摁一下试试,不跳,换了!

网友G:
上面的  QS  啥意思啊........

网友H:
不接零线不跳闸吧

网友I:
楼主你手指挡完了,如果是TEST键就会跳

网友J:
如2楼所说,若是测试按键,按下去应当跳闸;有电不跳的话,看开关有不有问题。

网友K:
这是三相漏电断路器,是会跳的。

网友L:
隔一段时间就要摁一下试试,不跳,换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是事实却是我按下按钮后,漏电开关不跳, 为什...

线圈烧了,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