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2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3-09-23):
请问各位大神,台达伺服A2正反转如何设置参数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书呢,求解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你手上有手册的话,什么都可以看手册。

你手上没有手册的话,什么都做不了。

秒懂的马上上官网下载啦。好过在这里等回复。

网友B(2014-04-15):
去官网下载一个吧。。。

网友C(2014-06-07):
p1-01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