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电机和普通齿轮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9-23):
 齿轮减速电机及普通齿轮机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知道前者像是电机,后者像是减速机。减速电机也叫做齿轮马达,英文:gear motor,是减速箱与电机的组合体,都是模块化组合的,普通电机常用的是4极(输出同步转速1400-1500rpm),6极(输出同步转速960-1000rpm),8极(输出同步转速750rpm),电机,其中4极电机最常用,极数越高价格越贵, 由于设备是用到的转速一般都比较小,而电机的输出转速或扭矩无法满足实际的要求,所以就通过齿轮机构或其他机构(如摆线)使电机的转速降下来,同时输出扭矩变大,以便满足实际的转速和扭矩的需要。我们知道,电机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电动机也俗称马达,在电路中用字母“M”(旧标准用“D”)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 发电机在电路中用字母“G”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利用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目前最常用的是,利用热能、水能等推动发电机转子来发电。

    齿轮减速机是电机与减速器和二为一的简称,减速电机和电机(马达)的集成体,齿轮减速顾名思义,就是用不同齿数的n组齿轮,将电机的出轴转速减到你需要的转速,齿轮减速机完全能与转动编码器配合使用。而减速机是一种动力传达机构,利用齿轮的速度转换器,将电机(马达)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机构。

   这种集成体通常也可称为齿轮马达或齿轮电机,通常生产时会进行集成组装好后成套供货。减速电机广泛应用于钢铁行业、机械行业等。使用减速电机的优点是简化设计、节省空间。下面跟着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厂先来看一下减速机的分类吧。减速机如果按其传动的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齿轮减速机

2.蜗杆减速机

3.行星齿轮减速机

如果按照减速机传动级数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1.4极减速机

2.6极减速机

3.8极减速机

如果按照齿轮的形状来分的话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圆柱齿轮减速机

2.圆锥齿轮减速机

3.圆锥-圆柱齿轮减速机

如果按照其传动的布置形式来分的话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展开式减速机

2.分流式减速机

3.同轴式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