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用EM235模块控制角度阀门开启时,是否是给AQW0一个数字量就会输出稳定电流不变?比如AQW0传送32000,那输出电流是20mA吗?并且一直保持直到重新给AQW0赋值?

网友A:
 可以理解是这样, 也就是你的输出电流大小来控制输出阀的开度大小成性线比例

网友B:
是的,只要给AQW0一个不变化的数字量(如32000),其输出为20ma保持不变。即输出电流值时时与输入的数字量成比例变化。

网友C:
固定值给AQW0,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电流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