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故障问题

楼主(2013-09-23):
如果电源电压380V,三相五线制,接三角形纯阻性负载,那接地故障是什么意思?单相接地故障又是什么意思?他们的直接表现是什么?是三相不平衡吗?怎样预防接地故障?出现接地故障怎样解决呢?问题很多,希望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跟什么形式的负载没关系,某相对地绝缘损坏,就发生单相对地故障,如果接地电阻很小,就会发生单相短路,使保护动作,断开电源。

网友B:
单相接地故障是指接地相电压接近0V,另两相电压相对上升。建议增加零序保护,有接地故障时零序动作跳闸报警就行了。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是接地故障的直接体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三相电压不平衡是接地故障的直接体现呢

 三相电流和零线电流总和不是零才是接地故障的直接体现!很多情况会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