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从应用

楼主(2013-09-23):
ABB ACS800 变频器驱动的2台315KW电机做主从控制应用,2台电机的运行电流相差多少正常。

目前这边使用的在空载时电流都相差10A左右,但是重载情况下电流相差达50A以上。设备应用在胶带机上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2013-11-17):
你这不算成功,正常应该差1-3左右吧,从站变频器有个参数调一下就好了,具体好像是初始速度吧  同步也存在速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