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进行PPI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我是这样接线的,先用一根USB/PPI线缆连接电脑和第一台PLC的port0口,再用一根485线缆(已做好)连接第一台PLC的port1口和第二台PLC的port0口;地址分配为:第一台PLC的port0口为2,port1口为3,;第二台PLC的port0口为4;但是电脑上始终只能搜索到第一台PLC,第二台PLC搜索不到。

     但是,电脑和PLC单独连接时,又都能识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很简单,因为你电脑只连接了一台PLC,明白吗?

PLC的PORT口,是独立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因为你电脑只连接了一台PLC,明白吗?PLC的...

哦,那我怎么样才能同时监视两台PLC,还需要什么硬件吗?

网友A:
直接用485把电脑,2台PLC串起来。

同一时间一台电脑只能用S7监视一台PLC,

想监视2台可以用组态王,WinCC或OPC(如:PC Access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485把电脑,2台PLC串起来。同一时间一台电脑...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2015-08-25):
同求疑问,看到高手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