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VB控制PLC,哪位大哥指教

楼主(2013-09-23):
想学VB控制PLC,哪位大哥指教!

网友A:
VBPLC编程,首先要写驱动或去官网下载相应驱动。

网友B:
想用VB控制PLC先学习通讯技术,如何用PC机控制PLC。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 如何用VB基本操作语法通讯相关(至少知道用哪个通讯口),然后要知道PLC通讯协议(自己做通讯的话),如果用OPC的话就简单了,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D(2014-02-28):
推荐《Visual Basic 串口通信及编程实例》看下,很有帮助的。

网友E(2017-07-29):
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