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传统的智能型外测液位计

楼主(2013-09-23):
   ELL外测液位计是首次的一种利用振动分析原理从容器外测量容器内介质液位的仪表,属于一种完全隔离测量液位仪表。

    ELL外测液位计为智能化的现场变送器仪表,仪表隔爆主机安装在被测容器附近,测量头紧贴在容器外壁上。从容器壁外检测到的微笑机械振动波形的特性是由液体振动特性和容器固有特性决定的,此振动波形同过我们特有的计算方法就能得到它的液位特征量。

网友A:
1、振动分析原理?。。。。。。好深奥鸟

2、能测反应釜里0~15厘米小液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振动分析原理?。。。。。。好深奥鸟   2、能测反...

 测不了,它的测量范围在0.2M----30M   我们还有外测液位开关。对于储罐,立罐,卧罐、过程罐。目前最好的液位计。精准、安全、方便,又不用开口,不用阀门连接什么的。对于测量毒害,腐蚀、易爆、易挥发、易泄露的液体超级的好。

楼主:
我自己来顶下,嘿嘿难道大家不想知道吗?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这种外切式液位计的限制条件,或者局限性或者使用中易出现的故障和精度。

楼主:
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这种外切式液位计的限制条件,或者局限性... 内容的回复!bub

 被测介质,动力粘度《30mpa.s

  不能有大量的固体和沉积大量的泥沙,不能是为乳浊液。

对容器材质要求,硬质材料:如碳钢、16mnr、不锈钢、玻璃钢、硬橡胶等。。。

容器厚璧小于100mm

打拼者!

网友:
微振动只存在于固体介质,液体里是不存在振动的,液体里的波动只有纵波,而没有固体里的横波,在学术届在水里(液体里)有“水声学”,而没有水中“微振动学”。所谓微振动原理的液位计其实从原理上只说到固体里的传播而未理解到液体里的传播。说的明确点,所谓“微振动”原理无非是一种概念炒作,根本不符合国际上对仪表原理的划分,类似于“计算机”与“电脑”两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