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ID控制参数赋值永远都是离线

楼主(2013-09-23):
开始——所有程序——SIMATIC——step7——PID控制参数赋值

打开之后,下载项目,怎么一直显示是离线啊?

敬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点击调试,PLC试试

在线连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击调试,PLC试试在线连接试试;

 调试里面就只有个下载,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