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线路有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接地保护相序保护

楼主(2013-09-23):
求各位相赐线路图,带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接地保护,相序保护的电路图。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用的?

告诉设备就可以设计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设备用的?告诉设备就可以设计电路图

电机

网友B:
使用电动机保护器就行。功能基本上就都有了。

网友C:
是什么设备也不讲,如果是电动机的话,购买一个电机的综合保护器就好了,基本上就包括你讲的那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