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大型设备中卷扬机的电机功率

楼主(2013-09-23):
如题,由于设计中需要估算卷扬机的电机功率,并且卷扬机的电机是否有特殊要求,电气线路是否只要按照正常的绘制即可?

网友A:
卷扬机的功率得根据扬程来计算。控制部分都一样。

网友B:
由于卷扬机有多种提升速度,所以各种提升速度产生的电机功率不一样,具体估算不好吧,简单介绍一下功率计算:提升重量=电机功率×6120×0.9÷提升速度

         电机功率=提升重量×提升速度÷6120÷0.9

例如:某顾客需购买一台卷扬机,要求提升速度为30米/分钟,拉一吨重,问:需要配多大电机?

根据公式:电机功率=提升重量×提升速度÷6120÷0.9,

则此顾客需电机为1000(kg)×30÷6120÷0.9=5.5kw

反之,有一顾客用7.5kw电机,要求提升速度在22米/分钟,问可以配多大卷扬机?

根据公式:提升重量=电机功率×6120×0.9×6120÷提升速度

         提升重量=7.5×6120×0.9÷22=1877(kg)

所以该客户需配置JK1.5卷扬机。

以上情况只适用于普通场合,特殊场合还需要定做。

电气线路控制也没有什么,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