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应用求助

楼主(2013-09-23):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台达触摸屏的一些问题。
我用的是DOPSoft Version : 1.00.06版本的软件,是台达做触摸屏的,我一共做了14个页面,有英文的7个,我想设置一个换画面的按钮(英文界面),可以调用这7个英文界面,但是我看换画面的按钮只能调取一个画面。我该怎么做才能实现我的目的????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建议在做一个主页面来选择中文或者英文。中文的调用中文的7个页面,英文的调用英文的7个页面;或者制作7个中英文对照的页面即可。

网友B:
在每一个中英文画面分别放置一个中英文切换按钮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利用画面控制器的值来切换画面。设值按钮或数值输入……。

网友D:
你的7个中文和7个英文功能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E(2013-11-07):
你可以试试“子画面”功能,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2019-06-26):
请问dopsoft 1.00.06的安装包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