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ebAccess使用全局脚本注意事项

楼主(2013-09-23):
关于WebAccess使用全局脚本注意事项

关于WebAccess使用全局脚本注意事项

WEBACCESS的全局脚本在使用中有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我对此进行了测试,确实存在问题。现在我把问题描述一下,打比方我们在程序里调用了两个全局脚本,分别是A.scr和B.scr。

a, b脚本的内容分别如下图:

a为实际I/O点,bc为常数点,abc初始值都为0。
第一种情况:a的值能上来,通讯正常,那么给b赋值20,给c赋值30,AB两脚本运行正常。
第二种情况:a通讯失败,值为*,那么b被赋值为20,这时候c仍然是0!!!这种情况下,A脚本正常执行, B脚本不执行。

结论:
       一旦全局脚本中某一句执行失败,那么该脚本随后的语句仍然能够执行直到脚本结束,但是该全局脚本后面的所有全局脚本将不再执行。

解决方法:
1.将最容易出现通讯错误的脚本排在全局脚本列表的最后面。
2.如果每个全局脚本代码的长度都不是很长的话,建议合并成一个脚本。
3.这个问题RD也在努力,静待……

网友A(2015-06-08):
你好,A、B都为I/O点,A为只读地址段,B为读写地址段,我在脚本里写if{A>=460 } then{ setval B=6211 },然后我再添加到全局脚本里运行,结果没反应,求大神指教,我的邮箱是gfxu@kenyon.com,谢谢!

网友B(2016-01-16):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D:
好的东西,谢谢分享,我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E(2016-05-12):
这个有办法解决的,只要用if语句判断IO点的通讯状态即可。

写成:

if{[GETVAL a.QCODE]==0}then{

SETVAL a=10}

这样就可以在通讯失败的情况下正常运行脚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