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Server 2005 Express 远程访问设置

楼主(2013-09-23):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远程访问设置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是Microsoft数据库的低端解决方案,是免费的,并且
可以随软件免费发布,而就其数据库功能对于一般的企业级应用已足够了。但默认安装时只允许本地访问,而不能远程访问。
下面介绍一下如何开启远程讯问功能。

确认成功安装SQL Server 2005 Express和数据库服务已经启动。安装完成后,可以通过随SQL Server 2005 Express一同安装的工具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查看数据库服务和其他的配置信息。

楼主:
查看SQL Server Express 2005 网络配置信息(SQL Server 2005 网络配置――>SQLEXPRESS的协议)。默认的情况下右边列表中的Named Pipes和TCP/IP的状态为Disable,即没有启用。右键点击这两项,在弹出菜单中选中Enable启用这两个协议,如下图。

楼主:
在TCP/IP协议上双击鼠标,弹出对话框。修改对话框协议属性页中的“全部侦听”项设为“否”。

楼主:
IP 地址属性页中,修改你要数据库服务监听的IP地址的属性,修改已启用属性为是,修改TCP动态商品属性为空,TCP端口项在默认安装下为空,现在修改为我们监听端口1433。修改后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楼主:
启动管理工具,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楼主:
选中服务和连接的外围应用配置器

楼主:
修改Database Engine的远程连接接属性,如下图:

楼主:
重启SQL Server后使更改生效

楼主:
使用netstat –an命令可以看出1433端口已经处于Linsting状态了

如果远程还不能访问SQL Server,请将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MSSQL\Binn\sqlservr.exe
程序加入防火墙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