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个东西吗?

楼主(2013-09-23):
大家见过这个东西吗?水冷可控硅

都来参观一下

楼主:
再上一张普通的硅

网友A:
电气元件也有水冷的啊?长见识了..

网友B:
这个真心不知道!速速围观!

网友C:
见过,我们前几年用这个研发过新的产品,但可靠性太低就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

网友F:
看来是大功率的可控硅

网友G:
大功率的可控硅是水冷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见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大功率的可控硅是水冷却的。。。

网友K:
   电气元件也有水冷的啊?长见识了..

原来看到过一个 NB 的人将电脑的 CPU 上加装循环水冷泵 !

网友L:
可控硅电焊机上用的不就是这东西啊。

网友M:
电气元器件也有水冷的,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N:
软起动器里面的可控硅和这一样。

网友O:
400A的用水冷,还真没见过。我们比这大的也没用到水冷啊

网友P:
可控硅电焊机上用的不就是这东西啊

网友Q:
应该是晶闸管吧!!!!

网友R:
NND   以后看见水管通入配电箱就不见外了! 我勒个去!

网友S:
引用 网友M:
电气元器件也有水冷的,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T:
大功率的可控硅是水冷却的---

我用过---用于进口直流电机的调速

网友U:
中频加热炉的电抗  可控硅都是水冷的

这些浅蓝色的管子就是水冷管

网友V(2014-01-22):
大功率的可控硅是水冷却的

网友W:
常用的,400A就少用了,电镀行业就用多点

网友X:
没见过大功率的可控硅。

网友V:
单向可控硅。。。。。。

网友Y:
还真没见过大功率模块式双硅,大功率可控硅见过平板式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K:
电气元件也有水冷的啊?长见识了..原来看到过一个...

 有这样牛牛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