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3):
    现在先用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传输给plc,plc再调用这些数据,现场距离比较远,采集的点数也比较多。现在有两种方案,一个是以太网通讯,另一个是485远距离通讯,想问问大家哪种方案可行?485最远能传输多远?plc最多又能连接多少单片机?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S485传输1200米左右;如果需要更远,可以加中继;

网线一般200米以下,不过可以考虑用光纤;

PLC和仪表进行RS485组网,十几台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传输1200米左右;如果需要更远,可以加中继...

    最少二三十台,多的可能将近一百,甚至以上

网友B:
看你这样的话,用485做危险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样的话,用485做危险了,呵呵

给个方法啊  急!

网友B:
先确定有多少设备需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有多少设备需要连接               ...

 四十五台

网友B:
那就用485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RS485.......................

嗯  另外485通讯最远距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