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12通讯求助

楼主(2013-09-23):
ATV12变频器Modbus通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与电脑通讯如何接线?这个用得蛋疼啊。想先跟电脑通讯,然后用三菱PLC控制。请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ATV12变频器没做过,有ATV32的,用了两种方式:

1. 与OMRON CJ系列PLC通过协议宏通讯,

2. 加装RS232转RS485通讯卡,RS485通讯变频器,RS232与OMRON,MITSUBISHI等PLC通讯.

没有用电脑与变频器通讯过!可先用串口助手先试试通讯!变频器通讯参数如下:

你还得有一份ATV12的通讯地址表,我只有ATV32的。

先去官网下一个MODBUS通讯手册,虽说只有英文的,看不来也不支太费力的!

当然4008101315 会给你更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