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安卓系统没有关闭按钮的呀,好多程序只能打开不能关闭

楼主(2013-09-23):
为何安卓系统没有关闭按钮的呀,好多程序只能打开不能关闭

网友A:
  有的呀, 我的小米 就有关闭运行中的软件的功能, 你用的是什么手机, 是不是没有找到呀,还有一般软件也有退出的选择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呀, 我的小米 就有关闭运行中的软件的功能, ...

 我的找不到退出

网友C:
肯定有的,找一找。                                            。

网友D:
肯定有的,你好好找找。

网友E:
同感啊!安卓的就是这样,我卸载了好多软件啦!

楼主:
今天偶尔把软件窗口往左边拖了一下,立刻就不见了!

估计应该就是如此操作,反正我也不会查看进程,眼不见就认为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