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XP接温度变送器怎么接?

楼主(2013-09-23):
看了手册,I,V是不是接负载的,手册上是2入1出,这个I,V是不是只能用一个?

M,A+,B+应该是接温度变送后的信号。

具体哪个接电压信号(0-10V)和电流信号(4-20MA)。

在网上找了个图,像224XPCPU,其内部模拟量模块是不是已经跟24V连接了。

变送器的+,-  我直接接到A+,M上行不行。

感谢师傅指点哈。

网友A:
本体上的模拟量精度不高,建议不使用。

这个以前在资料上看到,两个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有的变送器是需要24V电源供电的。比如我的RTDPT100型。有8个端头。其中R+    R-     R    +R 是接PT100温度探头。MV+和MV-是接PLC模拟量输入,DC+  DC-是接24+电源

网友C:
直接接到A+,M上肯定不行,需要外接电源,而且只接受0-10V的电压信号,不接受电流信号。

M和A+为一组,M和B+为一组,总共两组输入信号。寻址从AIW0开始。

另外,输出M,I,V为可以选择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但是只能使用其中一种。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就明白 :

网友D:
你的变送器是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

电压输出直接 接,电流输出接一个500欧姆电阻将电流信号变换成电压信号再接

楼主:
从这个图看,直接可以接,只是只能接电压信号。

上面的圆圈,正负,应该表示的是变送器的信号正负吧?

温度变送器是需要接24V电源的,这个我确定

网友(2018-03-25):
这个要做个装换,但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