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通信

楼主(2013-09-23):
plc为224xp,电脑的plc进行通信,点击通信时,搜不到224xp,并且出现这样的提示

到底怎么回事呢?求解!!

网友A:
 你选择的通讯网络是不是不对呀, 或是地址有问题!

网友B:
驱动安装对吗,PG/pc选择对吗。

网友C:
普通电缆?

网友D:
使用的何种适配器? PC/PPI  or  USB/MPI   or  CP5611(3)   or   CP5713  or  CP5511(2)?

楼主:
这个情况是,在前一分钟还可以通信的,就下载了一个NETR/NERW的指令向导到PLC中,在通信就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何种适配器? PC/PPI  or  USB/M...

 用的PC/PPI的那种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不是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线,使用指令向导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E(2013-10-25):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不是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线,使用指令向导会...

   我也没有原装编程线,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C:
不是原装电缆 不选择多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