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三菱PLC乘法运算错误

楼主(2013-09-23):
程式什么意思

计算出来的结果不对

网友A:
16位数据乘法的结果为32位,您第一行使用了D32V1,那么实质上D32,D33才是最终的结果。

而您在下一行内又使用了D33V1,那么就直接将您前一行的运算结果的高位给覆盖了。

楼主:
前辈

   求指教   修改

感激不尽

网友B:
你都不知道意思,你怎么知道不对呢?

网友C:
乘法结果是32位,这个一定要注意,不然你数据处理,问题多多,还要注意除法的余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