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 模拟量处理问题

楼主(2013-09-23):
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的电流电压信号对应在模块内部是多少啊?比如0~20ma对应的是多少?4~20ma对应的是多少?

网友A:
0~27648

其实你应该查看在线帮助。这样的信息往往与模拟量模块的信息相关。使用哪个模块,在线帮助中输入对应的型号,就能找到相应的资料。

真的很不喜欢快餐的方式,希望我多啰嗦2句能让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B:
比较讨厌这样一点不动脑筋,一点不主动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7648其实你应该查看在线帮助。这样的信息往往与...

您好,非常感谢。我是初次接触ABB PLC,看帮助的时候不太明白,帮助里面有个模拟量技术数据单极性满量程是0~32000,所以有点疑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讨厌这样一点不动脑筋,一点不主动的人

虽然您没提供什么帮助,但还是很感谢你,虽然这个问题很低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0~27648其实你应该查...

ABB plc?哪里看到的32000?这个只有S7-200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e...

网友C:
0 ~ 27648

网友D:
有一个模拟量转换的功能块,可以直接转换量程。

网友E:
ABB的模拟量输出是0%-100%的 不用在配量程的 并不是6400-32000

网友F(2016-06-02):
引用 网友E:
ABB的模拟量输出是0%-100%的 不用在配量程的 并不是6400-32000

0~100这个值是不是输入4到20ma自动换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zhg_7...

也许这个版本是有错误的,建议你有疑问时优先看英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