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计时器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09-23):
如题,我查过一些资料,说是计时器的计时单位不一样有0.1秒的有0.01秒的,但是我的程序在稍作改动之后(计时器没有动)执行的速度变快了很多,还有我想问下在仿真的时候下面的扫描时间是怎么回事,我在改动之前扫描时间是0.4毫秒,改动之后是100毫秒,怎么变化会这么大?

网友A:
你讲的不错,不同的计算器代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继电器,时间基数不同,比如ES系列的:T1的常数是20,代表2秒,T122的常数是235,代表的却是2.35秒,而T127的常数是328,代表的仅是0.328秒。自时间继电器“接通”起,当时间达到设定的常数代表的时间后,继电器的触电动作,时间继电器计时继续进行,但触点不变,直到继电器“断开”后,时间计时归零,触点也归零,一切从头开始。

网友B:
“执行的速度变快了很多”,是说定时器的时间变化了,还是扫描时间变化了;

可参见1楼的说明。

网友C:
仿真与实际是有差异的,具体的动作还要用PLC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