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电视到底能不能买?

楼主(2013-09-23):
导语: OLED电视被认为是下一代彩电发展的方向,消费者对此技术也并不陌生,手机自从2001年就开始使用OLED屏幕技术,最近因为LG和三星推出OLED新一代电视,OLED电视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虽然,作为专家口中LED的取代者,而且OLED也有着自身无可取代的优点,目前价格如此之高的该类电视又是否真的值得出手呢?

楼主:
正方:

能买:无可视角度限制、能耗低核心要点:OLED电视无可视角度限制、响应时间快、超轻薄、可自发光、而且能耗非常低,典型的超轻薄环保电视。

楼主:
OLED屏幕之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在MP3、手机等较小的屏幕上,具有超轻薄、能耗低、可视角度广等诸多优点。OLED电视也把这些优点都保留了下来。OLED是有机发光二极管的缩写,它采用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当电流通过时,有机材料就会发光。跟LED相比,它能做得非常薄、小以及灵活。此外,OLED电视中,每一个像素灯都可以和其它灯独立开来。

自发光的OLED可以带来液晶电视千分之一的响应时间, 显示运动画面绝对不会有拖影的现象;可发出更纯净亮度更高的光,而且120%以上的色域,也能产生更加显著的深色背景细节。此外,OLED几乎没有可视角度的问题,即使在很大的视角下观看,画面仍然不失真, 对比度高达100万:1,且更加节能环保。最近出产的OLED电视都能覆盖很广的色域,比LED、LCD电视要有优势。通俗地说,也就是它们能在可见光谱范围内产生更细微的颜色。

液晶电视有一个致命缺陷,即液晶电视不能够自发光,而是通过背光源灯泡发出的光照射液晶面板显示出图像。而上面我们也提到,OLED是自发光形式,可以有效的解决液晶电视目的图像显示缺陷。而且,由于构造及制程都比较简单,在它不获取电流的情况下,将不会产生任何光亮,让屏幕变得全黑,对黑色的表现力相当优秀,这是LED则无法做到的。此外,OLED的低温特性很好, 在零下40度时仍能正常显示,在寒冷的地区可广泛用于户外广告牌。

楼主:
从结构上来看,OLED虽需由数层有机薄膜组成,但是有机薄膜层厚度约仅1,000~1,500A°(0.10~0.15 um),整个显示板在封装后总厚度不到200um(0.2mm)。由于结构简单无需背光,往往OLED电视的屏幕厚度可达1mm左右,仅为LCD屏幕的1/3。因此,OLED电视能比其它技术更省电,并且做得更薄,真正做到“纤薄如纸”,重量能够达到极轻。此外,OLED还采用固态结构,没有液体物质,因此抗震性能更好,不怕摔。当然,这里说的“不怕摔”是相对而言。

OLED面板很薄、不需要背光, 在需要点亮的单元才加电,并且电压很低,因此更加节能,而且发光效率更高,能耗比LCD要低。通常40英寸LCD液晶电视的功耗在200瓦左右,50英寸PDP的功耗在300瓦以上,而一台40英寸的OLED电视功耗可以控制在100瓦以下。当然OLED显示设备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省电那么简单,还因为OLED不含铅、汞、镉等有害物质,其低碳环保理念与突出的显示性能,成为全球公认的绿色低碳显示设备。

综上所述,OLED电视不论是在外观,还是产品特性上,都较之前产品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且,在广大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OLED电视必然成为了理想之选。

楼主:
反方:

不买:烧屏、寿命短、价格高核心要点:虽然OLED拥有诸多优点,但是一直只能在小尺寸屏幕上使用,同时具有寿命短、价格高等短板,一时间难以普及。

楼主:
烧屏源于阴极射线管电视,当它长时间显示一个静态图像时就会在屏幕上留下影子。在等离子和OLED电视上同样有这种现象。因为是自发光,单个发光体长期显示一种颜色会造成快速老化,所以在老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像素老化程度不一样,导致亮度不一样的情况。因此,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偏色就成为了OLED电视的一个更严重问题。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只要在使用中多加注意还是可以缓解的。通常的办法是,让电视屏幕避免长时间留在一个画面。简单来说,如果不长时间用它来看同一张照片的话,其实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背光板发光的LCD屏幕则无此忧虑。

虽然前期的说法是,OLED屏幕使用寿命不及LCD/LED背光屏幕,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OLED屏幕的寿命也随之提高。不过,业界也同样一直对OLED屏幕的寿命问题抱有怀疑态度。例如,据称用于创建OLED蓝色像素的化合物已经被确定发光寿命短于其他像素,很容易造成画面颜色失衡的情况。

三星对待这个问题采用的措施是,在特定单位内,将蓝色像素的尺寸扩大到其它像素尺寸的两倍,以减少施加到它上面的电压。而LG采用的方法是,通过网格制成白色OLED, 再在其上覆盖滤光镜来生成红、绿、蓝、白亚像素。这些技术暂时凑效,但还是要看用户实际使用年限来界定效果。不过就目前来说,LCD/LED背光屏幕的使用寿命还是有目共睹的。

楼主:
从目前市场的情况来看, OLED电视产品还没有非常大尺寸的机型,一般限制在55英寸左右。但是,像索尼、LG、夏普、三星等主流品牌已推出超过80英寸的LCD/LED背光屏幕电视,有的甚至已经超过100英寸,但是OLED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么大的尺寸。

首先,OLED发光材料通电后抗氧化能力极差,需要真空玻璃密封,因此需要LTPS TFT基板,也因此注定了OLED应用在大尺寸领域的成本将居高不下,不能实现大尺寸屏幕的量产。因此目前只适用于便携类的数码类产品。其次,目前大尺寸OLED面板的良品率仍然没有明显提高,从而也大幅提高了OLED产品线的成本,同时也使得产量无法快速提高。

此外,由于制造及合格率的问题,三星和LG的OLED电视机迄今未能大规模量产,导致价格过高。而且,OLED电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尽管它的画质更好,但多数消费者用肉眼根本看不出它与LCD/LED电视机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在卖场的强光照明下。本月初,LG电子就在中国推出了首款55英寸LG曲面OLED电视,售价59999元,而仅在几天之后,三星也推出了同规格产品,但价格也达到了54999元。仅从定价来看,与目前国内主流的1080P LCD/LED电视相差近乎于6倍的差距,恐被国内普通消费者一时难以接受。

楼主:
总结:

除了OLED电视机外,电视产业的另一个主打产品是“4K”电视机。4K电视机又被称为超高清电视机,它让观众能够看清画面上的每一个细节和特写。重要的是,4K电视机的价格比OLED电视机便宜许多,尤其是某些国产品牌的4K电视已经踏入万元区间,而对于效果的提升而言,4K电视机也是更明显一些的。OLED电视机也许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观影体验,但归根结底,它并没有带来观影方式的改变或者任何独特的内容,它也只是一台用来观看节目的电视机罢了。

网友A:
有钱啥都可以玩一下,没钱根据需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