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变频触摸屏型号

楼主(2013-09-23):
         我最近想做个简单项目,主要采用PLC、触摸屏、变频器,我打算都选取西门子系列的,三者联合后可进行以下实验即可:可采集温度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可通过变频多段调速、可通过触摸屏实施输入数字来调速、另外需10个点控制气缸进行开关量的动作,由于笨人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选取这三者的型号!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下!我积分只有5分,根本不够悬赏!不甚感激

网友A:
几个温度点?

触摸屏一般便宜的是SMART700IE

变频器是420或者G120

PLC S7 200 CPU224等

QQ 380311035

楼主:
        只要能采集一个室温就可以了的,我也是打算买224之类的,变频器是只需控制两三个200瓦的电动机即可!多谢米兰!好心会有好回报!

网友B:
  那样的话,你搞个 226 XP 吧! 带有温采集输入信号点,屏一般现在流行的 SMART 系列比较经济,变频器 200W  的电机和 M420 就够用了

  如果柜子要面子,就搞个大点的 10”屏也行 !

网友C:
226XP我没有见过 ,什么时候推出的呀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再追问下,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电动机呢,是变频电机么,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可以么,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可以变他的频率和速度呢?是不是只能星形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