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事故照明切换箱

楼主(2013-09-23):
摘要:事故照明切换装置是指正常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后,由备用供电系统供电,如双电源供电系统、备用柴油发电机、应急直流电源(正常时充电),这里就存在供电系统切换问题,二个系统间存在一个切换开关,这个开关必须保证二路供电系统不能同时工作,出现问题时又能及时切换到备用系统工作,以保证应急照明需要。

楼主:
  事故照明切换箱是指正常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后,由备用供电系统供电,如双电源供电系统、备用柴油发电机、应急直流电源(正常时充电),这里就存在供电系统切换问题,二个系统间存在一个切换开关,这个开关必须保证二路供电系统不能同时工作,出现问题时又能及时切换到备用系统工作,以保证应急照明需要。
      事故照明切换箱与一般照明箱的区别是,事故照明切换箱里有电源切换器,当断电时,切换器自动将电源转换到备用电源,而一般照明箱没有。

网友A:
如果两路都没电,后有一路来电,怎么工作。

网友B:
主电源电路优先工作,主电源异常立即切换到备用电源,主电源正常备用电源异常需要告警

网友C:
接触器,中间继电器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故障,两路同时供电,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