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避雷针炸了

楼主(2013-09-23):
今天白天电容柜里换了几个接触器和电容,换好后检查了一边就把刀闸合上了,没想到一合闸B相的避雷针炸了连B相和避雷针连在一起的一根线都烧了,难道是避雷针短路了可没换以前都是好的呀再说这接触器和电容换了好多了都正常的很就这一次想不明白避雷针怎么会接地了呢

网友A:
有安装浪涌保护器吗?

网友B:
是避雷器或浪涌保护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避雷器或浪涌保护器吗?

网友D:
烧毁的那些东西已经出问题(估计因为雷击等原因导致的过电压损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避雷器或浪涌保护器吗?

是避雷器,今天换了

网友E:
是电容补偿柜的避雷器吧,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