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承载能力

楼主(2013-09-23):
请教各位老师,伺服承载能力能否调大(脉冲加方向定位控制需又快又准)?谢谢!

网友A:
你怕不怕丝杠顶弯,呵呵!

网友B:
如果是想定位快准稳,那就把电机的刚性调高一些。此外,电机选择余量大一点,效果肯定也能明显一些。小马拉大车是肯定不行的。选小了会发热严重。

网友C:
电机带丝杆,电机选择余量大一点。

网友D(2016-07-28):
要考虑负载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