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出的思考题..

楼主(2013-09-23):
用一个输入I0.0 实现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控制。即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不允许用立即置位,复位,上升沿,下降沿。像图上的那样写。可以实现功能么???

网友A:
这老师真无聊,只要能实现功能,干啥那么多要求啊。实际工作中,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网友B:
老师都喜欢出这题。

网友A:
自已给自己找别扭,无聊至极!

网友C:
属于闲的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属于闲的蛋疼                     ...

工作 听老板的,上学听老师的,我一般是把老师的任务完成了,再骂他,,哈哈

网友D:
要理解老师的苦心   只是让你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理解老师的苦心   只是让你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罢了

嗯,有道理..起初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后来一想二进制电脑能完成多强大的功能,所以完全用开关量一定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网友E:
实际工作中,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网友:
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201206/439946_2.shtml  的暴强的题目

网友F:
这个就可以实现了,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G:
完全可以,用一个WXOR-B指令,异或运算。具体使用在软件帮助里面看,我敢肯定,你们老师肯定是想引入存储区来讲。

网友H:
不就一单按钮启停呀..纯电气都能接出来.PLC写的方法更多了.

网友I:
要三个中间继电器才能接出来吧,我接过一次最少用三个的,PLC最少的8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可以实现了,希望能帮助到你

放仿真了一下..在长时间按住输入不放时..输出一直是来回切换状态(灯一直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