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为什么会爆炸

楼主(2013-09-23):
手机电池爆炸的三大原因

1.电池本身原因,电池内部缺陷,电池本身在不充电,不放电的情况下爆炸。

    2.电池长期充电,锂电池在特殊的温度湿度以及接触不良等情况,可能瞬间放电产生大量电流引起自燃或爆炸。

 3.短路,由于 物理损坏 使电池产生大电流 引起爆炸。   锂离子电池之所以会有爆炸倾向,都是一个名为“热失控”的过程惹的祸。本质上而言,“热失控”是一个能量正反馈循环过程:升高的温度会导致系统变热,系统变热升高温度,这反过来又让系统变得更热。

              锂离子电池出现热失控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一块锂电池的两端被导体连接起来时,隔离锂离子电池负极和正极的膜状物出现的撕裂就会导致短路,而短路往往又会引起热崩溃。锂离子电池起火的原因还包括:环境温度超过60℃、经常过度充电、出现物理损伤等。

         不管原因是什么,经历这个反应的都是电池中的氧化钴化学物。如果你加热这种化学物,达到了一定温度,它就开始自发热,然后发展成起火和爆炸。

网友A:
主要是现在手机耗电量大了,无论是通话、待机,都有其他程序运行(明的、暗的偷流量),电流大负载不均匀,加上外界环境(强磁场、高温、撞击等)影响,爆炸是氧化和燃烧的剧烈反应而已,平常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