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水的电缆

楼主(2013-09-23):
同志们,见过这样把电缆虐待的吗?这样行吗?这是我们矿上停产检修时的改造项目,原来是电缆桥架架空摆放的,也不知是哪位领导看见啦,说原来架空桥架影响风水,挡住了财路和影响了安全,还有的说如果把原来的架空桥架从新改造,费用高。不过,通过近期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一部分改造)进程和工作量来讲,撇开风水一说,就从新挖电缆沟来讲,我感觉费用、人力各方面都不容易,关键是电缆沟一直有水,不断从四周冒水,也没有好的办法,领导还发话说:谁能把电缆沟内的水治好不漏,有重奖(500元)!!不过这个奖金一直没有人来拿,现在只好从电缆沟的一头挖一个蓄水池,用一台水泵自动抽水。我想发动一下工控网是朋友们,看可有什么妙招,给予指点一二。谢啦!!都是领导造的孽。

网友A:
嘿嘿。。。好领导鸟 ~~~~~~~~~~~~~~·

网友B:
500重金,至少也加个0吧????

网友C:
处理好水的来源问题;

网友D:
蛮危险的情况,哈哈,祝你好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00重金,至少也加个0吧????

网友F:
方法是室内用电缆沟,室外的电缆沟填埋,否则室外必须架空!

网友G:
   正常没有接头的电缆线是可以泡在水里面无所谓的,但是有接头的地方就不能这样泡水啦,会漏电的说

   在下水道内架高线高出水面,然后用水泵24小时排水~

网友H:
做成鱼池就就行了!鱼被电死就不要去了

网友I:
电缆沟一般都要设计渗水井,底部不要封死,铺上鹅卵石。。。不知道你们的电缆沟谁设计的??

网友J:
这就是一把手的力量,他看着不舒服,改造没商量。

网友I:
城市里面架空电缆,有碍观瞻,矿山上无所谓,况且架空电缆安全,便宜,维护方便。矿山一般都有运输矿石的大型车辆。。电缆沟不安全。。哪个领导出这么些馊主意???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见解,好多事不是我们下面说的算的,领导一张嘴,工人跑断腿。有时候领导错你也不能说错,要不会给你小鞋穿的。

网友K:
典型的外行管理内行   这样的领导  你就是累折腰胫骨都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