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一启动,报ACCTS FAILS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3-09-23):
我公司一台590C扩容机,一启动,就报警交流互感器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外部线路及互感器正常,内部线圈有阻值大概60欧,主板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扩容后没搞好,把这个报警屏蔽掉!

网友B(2013-12-09):
引用 网友A:
扩容后没搞好,把这个报警屏蔽掉!

网友C(2014-04-30):
电源板坏了。检测不到互感器了

网友C:
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D:
你看一下,欧陆的电流取样线圈并联有条线,必须三个窜联,两个线圈有一个空用的短路插头。将那个插头插上就ok了的。扩不扩容,道理一样,当然也可屏蔽。

网友E(2014-08-28):
互感器故障 检查你的 互感器线路松动或者损害没

网友F:
是不是互感器变比不一样,超量程了呢?

网友C(2014-11-21):
互感器检测信号没有。。

网友C(2015-03-15):
QQ:5841056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