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单路调理板接入S7-200PLC数据分析

楼主(2013-09-23):
我用单路PT100调理板将我们灭菌柜使用的一种PT100探头信号转换进235模块。

PT100型号:RTDPT100-1

三线制。

现在还需要了解那些数据?

比如调理后输出电压范围、探头测温范围

网友A:
需要注意PT100的输出形式:电流型和电压型,如果只用这一种模拟量,可以任选。但是需要对EM235上的拨码开关进行设置。

如果同时用几种模拟量输入,需要统一使用某一种属性类型。

默认的拨码开关接受输入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PT100的输出形式:电流型和电压型,如果只用...

PT100有电流或电压型这一说吗?你说的是集成一体的温度变送器吧。

楼主:
是变送器图片如下

没说明书,很头疼,非常、十分以及VERY头疼。。。

有那个大神对他非常了解或者有说明书的,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C:
楼主那个药厂的,新华的柜子吗

楼主:
我去,楼上也是药厂的吧,我是安徽双鹤的!你说的没错,新华的柜子,新华技术保守,说明书什么的都不给,只能自己研究。楼上有兴趣加QQ聊384979621。

好鸡冻,遇见大神了!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有意刷帖,刚刚卡了一下,多点了几次。。。请版主见谅

楼主:
大神是四川科伦的吧!

网友(2018-03-25):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了。以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