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09通讯MCGS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3-09-24):
最近一项目应用的是和利时的LM3109通讯MCGS的7寸屏,用了2年好好的,突然出现触摸屏卡死现象,重启又可以了,但切换几个画面后又卡死了。

试过:1.PLC线全拆了通讯屏,不出现卡死现象

2.触摸屏画面流动空间全删了,不出现卡死现象

3.232,485,不同波特率,都测试过,都不行

求助高手谁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性是屏的问题,可以将屏回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或建议换个屏试试看,如果不再出现卡的情况就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B:
可以检查下动画按钮是否设置了透明色,曾经我也有项目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C(2014-07-14):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屏有问题了!或者是里面的数据太大了,看看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D(2016-09-14):
您好,请问一下和利时lm3109做从站mcgs做主站cpu这边程序改怎么写啊?能帮我发一份示例程序嘛?329234071@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