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装置要求

楼主(2013-09-24):
高压计量器计量要求;要求有预付费,防窃电,过流,速断,接地保护,这个电路图计划怎么做,谢谢各位!

网友A:
   首先要明确高压计量装置的计量部位,然后根据高压计量装置所接的母线电压等级、用电设备的额定容量等参数确定电压互感器一次电压、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保证一次电压为母线电压等级数,一次电流为5/3用电设备最大运行电流;应使用0.5S或0.2S电子式三相四线电度表,3*1.5(6)A、3*220V规格,电流互感器使用0.2S或0.5S级,电压互感器0.2级或0.5级,回路出现失压断流、相位错误等异常现象电表均应报警。过流,速断,接地保护属于互感器继电保护绕组,不属于计量绕组,应装设相应继电保护装置。

电表电流回路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