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HDQ-MG 0-400℃ 热电偶

楼主(2013-09-24):
联接型式:   固定螺纹锥形   加工定制:   否

测量范围:   0-400(℃)    型号:   E/K:HDQ-MG 0-400℃

热响应时间:   0.001(s)    分度号:   R

品牌:   其他   品种:   热电偶

外形尺寸:   20(mm)

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 故障现象可能原因处理方法热电势比实际值小(显示仪表指示值偏低)热电极短路如潮湿所致,则进行干燥;如绝缘子损坏,则更换绝缘子热电偶的接线柱处积灰,造成短路清扫积灰补偿导线线间短路找出短路点,加强绝缘或更换补偿导线热电偶热电极变质在长度允许的发问下,剪去变质段重新焊接,或更换新热电偶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极性接反重新接正确补偿导线与热电偶不配套更换相配套的补偿导线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安装不牢或外部震动紧固热电偶,消除震动或采取减震措施热电极将断未断修复或更换热电偶有直流干扰信号进入排除直流干扰热电势输出不稳定热电偶接线柱与热电极接触不良将接线柱螺丝拧紧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势比实际值大(显示仪表指示值偏高)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更抽热电偶或显示仪表使之相配套补偿导线与热电偶不配套更换补偿导线使之相配套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更抽热电偶或显示仪表使之相配套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不符合要求调整冷端补偿器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安装位置不录或插入深度不符合要求重新按规定安装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安装不牢或外部震动紧固热电偶,消除震动或采取减震措施热电极将断未断修复或更换热电偶有直流干扰信号进入排除直流干扰热电势输出不稳定热电偶接线柱与热电极接触不良将接线柱螺丝拧紧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势比实际值大(显示仪表指示值偏高)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更抽热电偶或显示仪表使之相配套补偿导线与热电偶不配套更换补偿导线使之相配套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更抽热电偶或显示仪表使之相配套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冷端温度补偿不符合要求调整冷端补偿器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安装不牢或外部震动紧固热电偶,消除震动或采取减震措施热电极将断未断修复或更换热电偶有直流干扰信号进入排除直流干扰热电势输出不稳定热电偶接线柱与热电极接触不良将接线柱螺丝拧紧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势比实际值大(显示仪表指示值偏高)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更抽热电偶或显示仪表使之相配套补偿导线与热电偶不配套更换补偿导线使之相配套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更抽热电偶或显示仪表使之相配套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安装不牢或外部震动紧固热电偶,消除震动或采取减震措施热电极将断未断修复或更换热电偶有直流干扰信号进入排除直流干扰热电势输出不稳定热电偶接线柱与热电极接触不良将接线柱螺丝拧紧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势比实际值大(显示仪表指示值偏高)热电偶与显示仪表不配套更抽热电偶或显示仪表使之相配套补偿导线与热电偶不配套更换补偿导线使之相配套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安装不牢或外部震动紧固热电偶,消除震动或采取减震措施热电极将断未断修复或更换热电偶有直流干扰信号进入排除直流干扰热电势输出不稳定热电偶接线柱与热电极接触不良将接线柱螺丝拧紧热电偶测量线路绝缘破损,引起断续短路或接地找出故障点,修复绝缘热电偶安装不牢或外部震动紧固热电偶,消除震动或采取减震措施热电极将断未断修复或更换热电偶外界干扰(交流漏电,电磁场感应等)查出干扰源,采用屏蔽措施热电偶热电势误差大热电极变质更换热电极热电偶安装位置不当改变安装位置保护管表面积灰清除积灰主要特点      1、装配简单, 更换方便;   2、压簧式感温元件,抗震性能好;   3、测量精度高;       4、热响应时间快;   5、机械强度高,耐压性能好;      6、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