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C100与昆仑通态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24):
各位大虾:小妹请教昆仑通态屏如何与台达DTC100建立485通讯,可以用莫迪康MODIBUS RTU吗?通讯格式是什么?

网友A:
可以用莫迪康Modbus RTU,莫迪康Modbus RTU是标准的协议。注意与昆仑通态RS485通讯,串口选择COM2,别的通讯参数:波特率及停止位,校验位,注意DTC100与昆仑通态屏设置一致即可。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莫迪康Modbus RTU,莫迪康Modb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