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3-09-24):
我实验室有20套三菱FX2N  PLC实训设备,上个月实验室搬迁,重新装好设备后有9套设备出现PLC不能通讯的问题。

我将出问题设备的PLC、通讯数据线、和电脑一一排除检查。发现把PLC、通讯数据线与一台没有问题的电脑一起使用时,可以传输程序实现通讯。我觉得,这应该是电脑主板上的集成串口出现了问题。(我这个判断有没有问题?)

既然时串口坏了,那么我就想用USB转串口线来代替,我到电脑城买了9根USB线。买回来后,我先根据里面光盘安装驱动(图1),安装完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就多出来了一个COM6口(图2),我在COM6口的属性里默认设置了每秒位数为9600,高级设置里设置端口号为COM6(图3),接下来打开光盘自带的COMSET软件,设置COM6口(图4)。我觉得这样,USB线的相关参数已经设置好了。

接下来打开GPP编程软件,编好程序后,在“在线”菜单里点击“传输设置”,将串口设置为COM6,波特率设置为9.6。按道理应该可以传输了,但是我点击“通讯测试”,却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

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问题出在USB上,那个设置COM6有问题,不稳定。以前用过。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买市面上那个山寨的USB口编程电缆用,很方便的。

在淘宝上买也就花3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USB上,那个设置COM6有问题,不稳定。以前用过。

我将USB线的COM口改为COM2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行啊,我都怀疑是不是新买的线有问题了

网友C:
com口编号再搞大一些   比如 com18

网友D:
我觉得COM搞小好些吧

楼主:
   我今天电脑城买了一根力特的USB转RS232通用串口线,麻痹的,贵死我了,收了我70元。没办法,以为贵的就可以了,可是拿回来用,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问题!!!

   这回我真的无语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这边出问题了;

下图这个不设定试试;

下图这个建议不要使用,直接安装你买的USB转换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这边出问题了;下图这个不设定试试;下图这个建...

图没看见,是图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感觉应该是这边出问题了...

图3,图4

你刷新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

我今天刚买了一根力特牌的线,按照光盘里的驱动安装好后,没有用SETCOM软件,同样也不行

网友E:
见识一下这些!!!!

网友A: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F(2013-11-13):
"至尊阳光电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阳光USB-232,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见,与三菱PLC通信不上,优越者(Y-105)USB-232可以通信上.

网友G(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