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三菱的一个乖法程序

楼主(2013-09-24):
MULP  K4Y000    K2    K4Y000   怎样理解

网友A:
MULP  K4Y000    K2    K4Y000
表示该指令前端接通的上升沿将当前的K4Y000内部的数据乘以2再写入K4Y000,就是如此简单!

例如指令前端没有接通前数据是8(就是Y003有输出其余皆没有输出),接通的那一瞬间,对K4Y000写入16(就是Y004有输出其余皆没有输出),

网友B:
你怎么能发在公告区?

网友C:
把乘法写成乖法了

网友D:
楼主肯定没学过计算机语言,在计算机语言中常用的:

X=X+1

按常规的等式,以上算式不可能成立,但在计算机语言中确实成立的,当X=1时,上式经过一次计算后,X=2

网友E:
可结合1楼和4楼看,还有注意结果所占用的数据寄存器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