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连电脑的计数器吗

楼主(2013-09-24):
每台机器每天需要有2至3个计数器数据进行生产统计,共有20台左右的机器,能否集中在一只电脑上,进行集中统计分析并生产表格。有点象客流量计数器那样可以集中统计

网友A:
欧姆龙有个ZEN V2单元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能用上

网友B:
我做过,你要是需要,我可以帮你做.

用单片机可以实现.通过485通信.

QQ:1711007916

网友C:
PC+组态+采集模块

网友D:
这个我们公司能做,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458424603

网友E:
整一个国产PLC+触摸屏    20来个开关量点   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你要是需要,我可以帮你做.用单片机可以实现.通...

我加你QQ了,名;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用一个PLC加一个电脑主机可以轻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一个国产PLC+触摸屏    20来个开关量点   ...

这个需要编程吧,我不会呀,

楼主:
这个需要编程吧,我不会呀,

网友F:
能实现的方式很多。

1、每台设备上用2-3个带通讯的计数器,累加记录现场数据,传输给电脑,电脑上安装一个数据采集和分析软件。这样,两边都可以看到数据;

2、使用PLC来做。

敬请垂训!http://www.shlauto.com